acer x193w b液晶 开机闪烁黑屏!!

楼主(2010-10-28):
  不插VGA 信号的时候,开机能显示LOGO,不闪烁,插上VGA信号线 一开机 屏幕闪烁一下 黑屏,电源指示灯 蓝色。。

查看电源板是好的。。用通用板 代换,测试屏是好的,问题在驱动板。。
由于开关问题用通用驱动板改比较麻烦。。所以厚着脸皮修修。。

本来考虑是 程序问题。找了半天也没有程序。 既然能显示logo。基本上算正常,
只在插VGA线的 时候发现问题,应该出在 信号输入上。。 通过测量,发现图示 三极管问题。。代换后问题修复。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我有台IBM 也出现类似的闪烁,光管和指示灯一起闪,画面花
无信号时LOGO 正常,有时候闪几秒正常,有时候闪十分钟还不能正常

网友:
谢谢  我换了看看去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是电源的次级电容不行了,换了就应该可以,昨天修了个17的宏基,一样的毛病

网友:
就是两个25V470UF的电容

网友:
和 楼主说的一样 我修好了     又买给他一台   把哪个低价收下了  在买个高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