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笔记本坐不上系统

楼主(2010-10-28):
有一台宏基笔记本电脑做系统。{4930的}。开始做了系统上去等镜像走完了以为可以了,但重启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进不去系统,屏幕上有一个小杠来回闪就是进不去。硬盘换了BIOS电池换了还是不行。始终进不去。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师傅们给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有坏道也是进不去的

网友:
检查硬盘模式

网友:
换张最新的GHOST系统,支持串口的

网友:
硬盘接口看看

网友:
换了硬盘还是一样

网友:
在系统里可以看到硬盘及盘符

网友:
哪位大师可以说一说啊 谢谢了   着急啊着急啊  谢谢了

网友:
重写MBR 把以前的MBR清除 ,重写一次就可以了 你说的现实是不能引导~

网友:
太专业了可是和那个没关系的我换了硬盘盘还是一样的

网友:
有光驱吗?有把光驱拿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