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不通电,APM4052D芯片击穿,可用两MOS管替换

楼主(2010-10-28):
一LG的显示器不通电,经测量是APM4052D击穿引起的,在网上查找资料,这是把22V转换成12V,看PDF的资料和论坛的帖子,是可以用一P管和N管代换。于是我在主板上找了个15N03和3310H装在上面(板上有两个上芯片的位置)。15N03的S级接1脚,G级接2脚;3100H的S级接4脚,G级接5脚。我现在还没通电试机,因为我没把握,怕扩大故障,所以请各位高手把把关。

网友:
找同型号的换上吧,代换的有时带不了负载

网友:
楼主可以用7812代换不需要嫩麻烦

网友:
7812电流小了点。

网友:
有修过这种LG显示器的高手们,发表下一意见啊。说实话,我很想通电试下,可是呢,我老板不让,他说等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是功率管,怎么是12V的?
4052有很多可以代换4525 4511 307等等。确实没有就找我买咯

网友:
建议找可以代换    楼上说的 就OK
   一般这些原件要备用一些   按照楼主接的   常理是应该可以的
在这我们也没办法确定
  最好用原型号  或者代换的芯片

网友:
15n03不是主板上的场馆吗    在lg显示器上我都没见过这种管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买材料修吧。不要乱代换。。。。。。。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是啊,还是老实点好,今天就去买零件,其实这样的成本虽然高了点,还是有的挣的。

网友:
用STU4070代换试一下噻。

网友:
佩服 代换的 ····学习了···

网友:
在淘宝网上买了,用4025代换的.液晶修复/

网友:
找一样的换吧 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