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810t LED屏,暗屏

楼主(2010-10-28):
     led屏,暗屏是什么回事,,,因为没有修过LED的,,,

网友:
你查一下供电有没有过去

网友:
VCC   EN这些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还有就是LED灯有没有坏   这种几率会小些

网友:
工作条件还是差不多撒

网友:
有些LED有个升压板的,要注意了

网友:
LED屏暗屏怎么修

网友:
查看电压,在看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宁乡别吧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话就要换屏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换了一个摔坏的屏上去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