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风扇改常转的问题

楼主(2010-10-28):
如题,现在的板子显卡虚焊的很多,诸如像hp v3000 dv2000 dell d620 d630等机型,昨晚bga
后,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把风扇改常转的,从u口5v取电,这样做改善了散热环境,也延长了返修时间。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风扇长转噪音很大,好多客户都接受不了,要改回原来的,这样散热又不好了。我想请教大家,这样改 行不行,稳定不,从u口取电,然后加个小电阻,降压用,好不好,稳定不,如果可以加多少合适,功率1w的电阻够不,发热量如何

网友:
串个二极管降压更好

网友:
要降压,为什么不直接给3V?

网友:
楼上的  3V好像不转吧    我的做法是 在保护隔离电路上面取一个大的二极管 可以降下 0.7伏电压 效果很好

网友:
直接找3.3V不就得了,还有,加铜片也是必须的

网友:
用USB供电!!

网友:
想过找3.3v,但是3.3v大都待机就有,不能改后一插电不开机就转啊,那样不正常啊

网友:
霖玲小召 的方法不错,可以试一试

网友:
3.3v电压可以但是风量不大,4v左右声音既不大而且风量合适

网友:
USB里找个5V供电就好了 开关机能关掉风扇就好了 别插了电源就一直转

网友:
找个3。3V B电压就行了

网友:
用USB就可以了,5V供电就是噪声有那么点大

网友:
基本上都是改在U口 加散热铝片的吧

网友:
是去下那二极管?

网友:
我们一般是加铜片,改常转就行了

网友:
其实不是改长转的问题,如果工具好,不一定要改,改完要是坏的话也是要坏的,我用BGA,基本不用换芯片,也不改长转,最多哪块软胶换一下,返修也很少
一把疯枪打开天下的,怎么改也是白搭的
何故?因为加热一下也就改善一下变形让触点接上了而已,锡根本不溶。
昨天修了一个人家修了没几个月的显卡,拆开来看四角红胶都没去,明显就是疯枪的结果,人家也一样用上两个多月

网友:
怎么改都有不足之处,最好跟客户沟通沟通,换个改良的吧。

网友:
做过显卡的机器 我都跟客户沟通 尽量不要打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