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9N 掉电

楼主(2010-10-28):
一块MSI MS-7369网卡烧开机掉电 。拆掉网卡还是掉电不知怎么回事,拔掉12V插头还是一样望各位老师指点!此为单桥
掉电

网友:
桥对地阻止对不对

网友:
难道通过网卡烧坏桥????

网友:
桥对地有27 应该没有可 就是断电准备不修了

网友:
有没有换IO?

网友:
用烧机大法试一下,看看桥或IO坏了没有

网友:
IO换过一样

网友:
桥加焊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压没有出来,造成的掉电。最好加焊一下桥看看。。。

网友:
测各个供电对地值没有短路的就强行上电试一下那个电压出不来再对应修,如果是桥发烫一般都是桥坏。

网友:
先查下ATX电源插座是否有对地短路。。也有可能是.3.3或者5V短路 导致一上电就掉电。。

网友:
都一样强开电压都有也没有什么发烫的桥有点烫单桥的我认为是正常的。今天还给客户了说桥坏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