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双灯高压板连接单个灯管使用?灯管连接线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0-10-28):
比如双灯就有两个接口,正常换高压板就是直接换新高压板,把灯管插头插上就行了,但是如果接口大小不对或者双灯的高压板当单灯的使用,我不知怎么接上去,灯管接口到屏内灯管是怎么连接的,每个接口两根线连接的一个单独灯管吗? 还是两个灯管串联的? 还是并联的?
接线

网友:
一根灯管有两条引线,一根是高压、一根是低压。灯管都是并联的 双灯的高压条改为单灯的用要在高压接头接一个2kv的陶瓷电容才可以 最好换个单灯的用

网友A:
谢谢,我看了双灯的高压板,怎么也想不明白,双灯高压板两个插口,每个插口是两针,分别连接显示器的两个灯管引线,这每个插口内的两针是一个灯管吗?或者说每个接口连接的是一个完整的灯管回路吗?

网友(2012-07-28):
我修过一个杂牌的15寸,就是双灯的高压板接一个灯管,另一个直接短接,也正常使用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