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0S电流到0.42掉电,CPU没工作

楼主(2010-10-28):
HP 4410S电流到0.42停一会掉电,CPU没工作,测得供电时种复位正常,就是CPU不工作,CPU是好的,加焊过CPU插槽,还是一样的,请各位高手帮忙啊!是不是北桥有问题。CPU的供电也是产生的。

网友:
cpu不工作,可能的地方太多了,不好说吧,可以用CPU假负载测下与北桥的连接

网友:
cpu供电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重点查主要供电是否全部开启,

网友:
这种机子最不好修的,希望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北桥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这机子应该还没过保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