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F4TS 开机不亮

楼主(2010-10-28):
昨天拿到一块板,开机不亮,测了各个供电测试点,发现内存核心供电
只有0.6V,正常应该是0.9V左右吧,该内存核心供电芯片是W83310G-R2
W83310G-R2的5678脚是3.3V左右,第一脚VIN 0.6V,第四脚VOUT是0.3V
,第四脚直接连到内存核心供电的,怀疑VIN电压不够,于是乎我就从VIN引脚
开始查起,通过图2的思路查,最后把9202换掉就OK了

网友:
楼主的概念有点问题。RT9202是电压芯片,这个芯片出来的电压才是内存供电,而W83310G是提供内存VTT的供电,输入0.6V,输出0.3V,这正说明这个部分是正常的。但楼主思路还是清晰的,电路也画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那个不叫核心供电吧 应该叫负载电压或上拉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