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N不开机,上电南桥就发烫

楼主(2010-10-28):
之前本子的液晶背光亮度调节功能失效,DIM无输出。该DIM是从IO芯片M38857的某个PWM端口引出的。
不久之后,开机黑屏并且长长的报警声。我只好断电后,为了妥当,我拔掉屏线和背光线,再上电,还还不能开机,连报警声也没有了。
现在的症状是:
按电源键,电源灯亮,NumLock和硬盘灯都闪一下,风扇转大概6秒后就停止(有时候风扇不转,需要拨一下它才能转,测了一下此时风扇电压很低),此时南桥很烫(右边区域),然后电源灯就灭了,风扇也跟着停止。整个过程屏幕一直黑屏无显示。
清理过内存、显卡,还是没用。
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正常的话南桥不应该很烫的,测下南桥工作电压正不正常,有没有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要测哪些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