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昨天修内存的经过,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2010-10-28):
昨天用RST PRO USB版的,测一条512m单面内存。发现在第二个0123456那个位置,从上到下3这个位置,竖着一排3,经查看是第五个颗粒的事,在网上问高手,说是在芯片下面的排阻有问题,要换。。因为没有那种,(那种022的比较大,和普通的看着不一样),所以用洗板水洗了下,直接在路测量都是22.3-22.6左右,也没有换。再扫描没有问题了。

问题一:这样的操作正确吗?
问题二:大家一般扫描用多长时间呀,就这512M的内存吧。我用了半个小时它还在不停的扫,难道没有尽头。。
问题三:一般修好后,大家都用什么软件测它的稳定性呀。测多长时间。谢谢了呀。

网友:
拿到内存首先要清洗金手指,然后再测试, 我一般都是用精简版的扫。差不多,8分钟左右。
修好后,换到 AMD平台 跑下3D 试下, 再拷机2小时。交工。 个人观点,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办法,大家多交流下

网友:
顶一下,安信的老大来回复一下吧

网友:
先看清楚是几位的颗粒,先加焊颗粒,换220电阻,不OK,就只有换BGA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你的牛帖,一直想请教你一些问题,呵呵,我这两天在网上也不断的学习,有几个疑问想问一下:
第一:如果查到某个颗粒不正常的话都是先加焊吗?
第二:所谓的几位颗粒主要是看颗粒上的参数吧?我在网上搜的,有八位的板,有十六位的板,十六位的板只有一面有焊盘。。八位的一般都是两面有焊盘是吧。如果把单面512的再加焊一面的话就成1G的是吧,是不是还要刷一下SPD呀。
第三我看我的那下面的电阻都是022,也有一些220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吧,不会是一样的东西直接反过来了吧,应该不会。呵呵。
谢谢

网友(点评):
你要先去学习一下什么叫BANK和SPD的主要作用!你说的排阻根本就是一样的!

网友:
还有呀,为啥我的512M的跑了有30分钟还没有完,我自己终止了。

网友(点评):
你不终止的话就跑到世界末日为止!

网友:
非常的感谢 麦毅诚 老师的指导

网友:
我也没有怎么修过内存,也是新手,瞎说几句了!
第一个问题处理:先加焊,不行换颗粒。再不行就换PCB了.
第二个问题:单条内存必须存在一个BANK才能正常工作。一般都是64位为一个BANK,单条一般最多存在2个BANK,如果单面的芯片是8位 的颗粒,可以在后面再焊8个相同容量和位数的颗粒。再刷写SPD.你说你的512M想再加焊一面的话,你内存的第一面必需是8个8位的颗粒才能加。
第三个问题:内存排阻一般都是220的,也就是22欧姆的,没有你说的022!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大家共同进步吧

网友:
觉得某块0——G全红的话加焊可能有效,如果只是几个数字红的话,就得换颗粒吧。
个人感觉加焊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