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0-10-28):
这两天修了个R50E,刚开始的时候多次开机才能够正常启动,后来加焊了TB,能用了,可是客户拿回去之后一天就回来了,说又不行了。拿过来后我加热了一下南桥附近,能开机了,凉下来就不行,不能开机的时候电流表的指示是0.40A,然后我用烙铁加热一下时钟芯片,结果又开机了,同样凉下来也不行!!没有一样的时钟芯片,我就找了个T40附近的换上之后就不行了,再换回原来的时钟芯片也不行了,无论加热不加热都不开机了,电流表指示总是停留在0.4A左右,重新换了南桥也不行,郁闷啊!!!现在没有思路了,该如何查呢。好像现在pcirst没有。这个信号怎么才能够正常!!

网友:
有谁知道出来讲讲啊

网友:
看换芯片的时候是不是吹掉件了

网友:
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哦,今天继续测试。谢谢大家!!

网友:
还是没有修好,继续期待

网友:
换芯片的时候是不是吹掉件了

网友:
可能是时钟频率不对,

网友:
我有台R50E是开机掉电到0.01 再开再掉,加热TB附近可以开机 ,凉了就不行 换过TB  H8  SB 时钟都不行  最后无意中发现1845背面那块有些凸起,加热就复原了  才知道是PCB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