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开关管栅极0.6V

楼主(2010-10-28):
启动电路 反馈电路还有过流保护都没问题  是哪里问题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路有对地短路拉底电压,0.6V对场管来说是不正常的

网友:
如果是启动电路有问题的话栅极是没有电压的   谁知道啊  说说啊

网友:
哈 哈,你都说全没问题,谁理你啊

网友:
晕  辅助开关管栅极正常是-0.3左右的电压  如果0.6V  说明电路都没起振啊  反馈绕组都不会产生电压的  后面当然就更不会有电压了   看来你也菜鸟

网友:
查正反馈电路.

网友A:
就那么几个东西啊  都查过了 辅助变压器开路了  我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那么几个东西啊  都查过了 辅助变压器开路了  我也换过了

辅助变压器换的是和原来一模一样的变压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