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810T外显正常,内显暗屏

楼主(2010-10-28):
拿到ACER笔记本,3810T,外显正常,内显暗屏,液晶屏是LED背光,仔细看有显示,量LED保险有18.7V电压,其他脚电压在1V到3V左右,无思路.

网友:
高压条或者灯管。

网友(点评):
人家都说了LED背光,你还高压条或者灯管?

网友:
我现在又碰到了一台。

网友(2010-11-28):
我也碰到了一台,换屏现在还是老样.

网友:
先要排除灯管的问题,然后在测量高压条的供点以及它的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换高压条了,像楼上所说的换了屏也不行,那就是他的控制信号有问题了吧

网友:
先排除高压板跟屏

网友:
加焊显存看看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LED屏的上网本,有个5V的供电没有。你看看屏线接口供电齐吗?或许屏线有问题

网友:
我也 有一compaq  笔记本

网友:
既然换屏也是一样的就说明还是主板上有问题啊,量量屏接口看缺少哪路供电

网友:
查供电。还有屏线

网友:
换屏试了没有

网友:
楼主 LED有两组供电的  还有个5V供电的呢量了没有啊 还有屏幕先换个试下,判断到底是上半部分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
LED暗屏的还没遇到过,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