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200待机不正常,求解。

楼主(2010-10-28):
HP4200待机电压0.01,不触发,拆机后测无3V  5V,查MAX1999供电正常,V+正常,3脚ON3 正常,4脚ON5 无.顺电路看过去,ON要有的话那么KBC-PWR-ON必须为高. 查KBC-PWR-ON为IO的99脚发出的,查IO供电正常.请问IO要发出KBC-PWR-ON要什么条件???是否这样可以认定为IO损坏?手中无此IO.没法代换试.

网友:
后来我就想加焊一下IO 看看,手边没货只能先加焊一下啦.做事不细心,主板COMS忘拆下,就这样加焊IO了,加焊完插电源待机0.04,IO的99脚倒是出来了3.3V,可是也不触发了,谁知道COMS电池装在主板上加焊芯片会有什么后果?????谢谢了,大虾们.

网友:
没人来啊,自己顶起来一点。

网友:
看运气了,感觉不会有太大影响,毕竟CMOS电池的输出电流很小,不过还是要避免。

网友:
兄弟搞好了吗,我现在手上也有这样一台,没头绪呢

网友(2010-12-15):
唉,我的也是没KBC-PWR-ON谁知道IO工作条件

网友:
正常3v5vON信号都应该为3V

网友:
4脚的2V基准有没有啊  有的话就应该正常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