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N68M2主板,上检测卡,有时显示C1 C0内存报警,但有时又能一路通过,什么原因?

楼主(2010-10-28):
一AN68M2主板,上检测卡,有时显示C1 C0内存报警,但有时又能一路通过,什么原因?急,在线等。。。。。。。。桥虚焊,加焊后OK

网友:
还过内存,内存,主板(内存工作条件),CPU均可能造成此类故障,楼主需要先确定故障件再考虑如何进行下一步维修。此板NV桥空焊的也常见,在档C1时,可压桥看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
这个板子只有一个桥,板子一动,就跑C1 C0,然后又反复动板子,突然又跑码,一路通过自检,是哪儿接触不良?或虚焊?

网友:
桥虚汗的可能性大

网友:
查内存供电有3.3V  1.8V 内存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先洗洗内存槽擦擦内存,不行就换内存

网友:
桥加焊一下不行,量一下内存插槽旁的排阻有没有无穷大的。

网友:
看问题应该是桥空焊造成的。先加焊一下桥看看。。。

网友:
如果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啊,刷一个BIOS就直接做桥吧

网友:
amD主板 换U 焊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