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的维修,新手可以看看

楼主(2010-10-2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旭日150,客户说有时候能开机,大多数时候开不了机。心想不会是内存条接触不好吧,窃喜。打发客户走了以后试机,第一次能开机,然后关机再开就开不起了,反复擦拭内存条无果。拆机,能触发,电流停在0.35左右。摸CPU很凉快,再测CPU电压没有,其它电压正常。查CPU供电芯片ADP3205的工作条件,VCC3V有,SHDW有3.3V,REF也正常,但是没有输出,不知道咋弄了,反复测量发现VCC3V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包括SHDW也是。心想芯片可能虚焊了吧,这机器是05年左右的,从来没修过,也有些年生了。加焊ADP3205后电流上到0.6左右了,插上内存和屏亮机了。反复测试都可以开机。老是也说这个芯片的发热量大,容易虚焊,希望对新手有用!

网友:
都知道的事还拿出来说

网友:
是这款机子的通病吧......加焊就行...

网友:
2樓的師傅,要記得給新人一點空間,要讓新人有動力。好像每一個成名的維修工程師也是從小小白做起的吧?不要什麽事情都一巴掌把人拍死,小孩子現在個字矮小,并不代表著永遠矮小,是需要時間慢慢長大的。我們要蹲下來面對面跟新人交流,而不是帶著傲氣俯視。姜雖然老的辣,可是有句話叫做“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只希望能做個榜樣,可不希望曬死在沙灘上,呵呵!

网友:
直接加焊ADP3205了,以前也见过别人糊里糊涂去做南桥的,呵呵

网友:
通病了  希望新手看看

网友:
确实通病,搞过几台了

网友:
三楼的说的太对了!希望想我一样是新手的雄起!!

网友:
此机器通病为CPU供电芯片ADP3205空焊,故障表现为:开机可调电源的电流会反复跳变3,4次,最后停留在0.5A左右。处理方法比较简单,用烙铁加焊一下ADP3205的四周引脚就可以了,因为这款机器的ADP3205设计是在适配器插头旁边,所以在经常插拔适配器的过程中,会引起ADP3205空焊。

网友:
adp3205空焊导致,通病了,导致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跟芯片设计位置,经常开合盖也有一定原因

网友:
坛子里有兄弟说ADP 3205能引起白屏,望高手说叨说叨

网友:
老师傅知道,对于新手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有些问题你们老师傅觉得简单,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就难了,分享经验还是对的。每个人都是从菜鸟过来的。

网友:
直接加焊ADP3205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了解了。。ADP3205

网友:
今天下午刚修了一台旭日150,待机大电流,一摸5V电感巨烫,换了一个就好了。这个故障不知道常见不常见呵呵。

网友:
加焊adp3205  或者跟换 150一般都是通病

网友:
并不是芯片发热大照成的 实际上是这个芯片按照位置靠近CPU 长时间使用温度过高照成的虚焊啊

网友:
ADP 3205爱虚汗 没有思路就考虑加焊它

网友:
对于刚接触笔记本维修的新人来说和是很值得学习的经验。顶一个

网友:
通病一找一大把~~

网友:
西西 、这机器我喜欢 。

网友:
自己摸索过出来的经验,脸上才会有欣喜的笑容

网友:
都知道的事还拿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