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07可以用IRF634加J449代换

楼主(2010-10-28):
一台清华同方17液晶,不通电。

查保险正常,开关管GS极击穿,电源芯片6841D损坏,用K2645和6841DZ代换后指示灯闪烁,次级电压大幅跳变。

再查得高压板有一片P607也坏了,DIP8封装的复合管,手头无可直接代换的元件,客户又不愿久等,只能试着用P、N两个场管代换了。

网上查不到P607的PDF资料,拆下另一片好的P607,5脚和6脚,7脚和8脚两两相通,判断为两场管的D极,对其它引脚正反向都不导通的2脚和4脚当然是G极,用二极管档判断剩下的1脚为N管的S极,3脚为P管的S极,具体如下:
1脚:N沟道场管S极
2脚:N沟道场管G极
3脚:P沟道场管S极
4脚:P沟道场管G极
5、6脚:P沟道场管D极
7、8脚:N沟道场管D极

接下来找了两个纯平用的二次电源开关管IRF634和J449,对着脚位焊上去,试机OK,经过三个小时的测试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不过很少修液晶

网友:
没有试过,好像不可以的

网友(2016-09-30):
有才,肯动脑

网友:
可以代换的 脚位一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