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到Windows系统进度条界面时死机

楼主(2010-10-28):
手中一台T61宽屏独显笔记本,每次到windows系统进度条界面时死机,进度条不动,重装系统问题相同。换硬盘和内存,问题相同。
特向各位大哥求助。

网友:
既然硬盘内存都换了,再看看主板接口啊,再不行就看看南桥,按照流程一步步往下看

网友:
开始加焊过显卡,好了一天,第二天又是老问题,再加焊显卡就不管用了,换显卡也没用。南桥倒是没动。

网友:
那你干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好像比显卡好做点吧,都是灌胶的吧。建议拔掉南桥重做

网友:
但这个机器很怪的,正常进windows 就到windows滚动条时死机,如果近安全模式就没问题,这样也是南桥有问题吗?

网友:
北桥吧
我遇到过这问题加北桥就好了,,,但这北桥有点不好加啊

网友:
哈哈
你们都在瞎猜吧?????????????

网友:
谢谢大家,目前三桥全拆了,准备明天上机测试,测试ok的话再告诉你们。

网友:
关注中记得有结果发上来分想下

网友:
是XP的话一定要把SATA模式在BIOS里改过来

网友:
你直接去干桥吧。先干了桥再说。

网友:
显卡如果是G86-740-A2  桥灌胶的  你看看  显存  和北桥  爆 球 没

网友:
怎么感觉有点像系统版本的问题啊,

网友:
进下PE试试  如果没有问题  则把硬盘的模式给改了就好   本人觉的南桥和显卡  在没有确定是它们问题的时候还不要动的好  T61我现在心里有阴影

网友:
LZ 好了没有呀。。      挡滚动条 很多是外设引起的哟 比如网卡

网友:
像IBM的机器  这种问题的话大部分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三桥全干,问题解决,全测已经两天了,没出任何问题。好累。。。。。。。。。。

网友:
三桥全干后,没有重装系统,全测两天后,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总结下,灌胶的板子焊接时一定要做好桥与桥之间的隔热工作,不然焊虚了,工作量太大了,而且风险也很大。
好累。。。。。。。。。。。

网友:
怎么说呢,我没修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是不是BOLS,没设置好,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