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C410复位灯常亮 怪问题

楼主(2010-10-28):
今天修一张联想RC410主板 开机复位灯常亮 全板电压正常 PCI 和IDE复位都没有电压 PCI和BIOS时钟频率只有14.22M 是什么问题啊?PCI 一般都是33MDE 难道是时钟电路有问题?IO BIOS 都换过,网卡也拆了 都不行

网友:
刚才又量了一下 时钟旁边的电阻,全部都是14.318M 有一个是48M 正不正常啊?

网友:
这肯定不对啦,先换个时钟IC吧

网友:
如果晶振的频率正常时钟芯片发出来的时钟不对一般都是芯片不良。

网友:
我也想知道修好了吗,不知道你的复位PG正常不,其它正常PG不正常复位一样不正常

网友:
看一内存、PCI、网卡、PCI-E之类的时钟是否正常,判断一下是不是时钟问题。

网友:
还是应该时钟后复位吧,先换时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