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imension 2400不能开机

楼主(2010-10-28):
今天一台DELL Dimension 2400不能开机,现象是开机后有六声长鸣,ABCD灯的颜色为绿黄绿黄,更换内存条也不行,清BIOS也不行.请教各位前辈!
更换内存

网友:
你上一下诊断卡看一下跑到哪个地方,再修

网友:
先上诊断卡看跑到那一步再说。还有电压都测了吗。。。

网友:
这样的板诊断卡是不跑码的只能看那几个灯跳变的颜色,好像显卡不过。

网友:
昨晚搞好了,轮流换了四条内存条上去,居然有一条能开机,不是内存和槽的问题,可能是内存兼容性不好,然后我又上DELL网站下载了最新的BIOS升级,原先不能用的一条512M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