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消DELL 开机和CMOS密码 ?

楼主(2010-10-28):
dell 笔记本,设置了coms 密码和开机密码 ,每次开机的时候 都要求输入密码,怎样才能把密码移出。

网友:
电池取下来放下电。。

网友:
放电不行的话,就刷BIOS...

网友:
用密码进BIOS设置啊

网友:
DELL 什么型号?有的密码是保存在EC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