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A-8I848ML主板跑C0

楼主(2010-10-28):
主板接到时CPU旁电容爆了内个,换后跑C0,CPU电压有1。3几伏(P43。0),其它电压也有,
复位和时钟都有,就是不跑码,CPU座子也处了还是无果,BIOS也刷了的,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那种黄色的板子,你说的C0,C0还是CPU供电有问题,你两一下PG信号有没有1.2V的电压。好有CPU的时钟。

网友:
就是黄色这种,PG信号量哪里

网友:
是不是6556第二脚PG00D,有1.2V

网友:
等待中,大家快来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吧!查一下内存的供电,系统总线供电3.3V。对地打阻值正常吗?

网友:
换IO试一试

网友:
是触发就跑CO,还是跑到CO,应该是有复位不跑码的那种吧。。。

网友:
C0是CPU档住 了查CPU的数据线  复位 PG

网友:
有手用力按北桥,看看跑能不能跑过去

网友:
CPU座子坏了吧?南桥?

网友:
加焊下CPU坐吧,或者先用手按下试试。

网友:
你换过CPU试过没有  多换两个CPU试试。或许是你CPU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