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oms 设置了密码把笔记本拆开把电池取下,清COMS好使吗?

楼主(2010-10-28):
笔记本coms 设置了密码把笔记本拆开把电池取下,清COMS好使吗?

网友:
清一下不就知了,有一些是清不了的....

网友:
部分机型可以用这个方法,部分机型需要取下电池较长时间才可以,部分机型必须刷码片或者BIOS才可以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吧

网友:
大部分机型是可以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COMS密码还是BOOS的密码啊     要刷BOOS才能好

网友:
有些可以清,,有些存在密码芯片里面的就清不了,,而有些SONY的机子,在没密码的情况下,清了CMOS可以会出现出厂密码。

网友:
那不一定了。有的在密码芯片里的。

网友:
一般不行。

网友:
有一些能清掉,另一些只能刷BIOS了

网友:
笔记本当中  我个人还没遇到放电就清coms密码的   当然一些有跳线或能短接某引脚的除外

网友:
如果还能启动并引导  用软件也可以完成

网友:
看机型了,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

网友:
新机型好像都不行,老机型可以。你可以用编程器刷个新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