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 接信号线白屏

楼主(2010-10-28):
我有一台HEDY液晶,不接信号线能正常显示,但接信号线白屏,指示灯能变绿,说明驱动板已接到信号。驱动板应该没问题。三基色对地又正常。屏供电正常。不知是屏坏了还是程序问题。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屏坏

网友:
是驱动板坏,换一块就好了

网友:
换一块通用驱动板试试,不行的话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可以动动驱动输出输入转换IC试试

网友:
招惹个情况我遇到一次,最后得出结论是屏坏的,不知道你的会不会是屏坏的

网友:
屏应该没问题,重写个数据看看,

网友:
驱动片的主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很常见的一个故障啊,屏线接口那边的那个9435a换一个基本就好了。长城,HPC很多都出这种问题,

网友:
不接屏的时候测一下给屏电压的电压时多少,然后接上屏又是多少呢?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图像问题大多数都是驱动板的问题 换个驱动板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