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送一例长篇实例。好久没发图文版了。没时间编辑帖子

楼主(2010-10-28):
主板型号:华硕M2N
故障现象:点不亮
故障分析:
一片华硕主板,外地发来的。点不亮。客户已经修的很难看了,还附带了他的检修过程。
看看IO有多惨吧。肯定换过不少次了
简单检测过后没发现短路,也无掉件、烧坏等外观问题。插上电源待机电压OK
触发通电后。果然如客户所说。跑D1。不插内存也如此。不报警
根据POST过程,一般没到内存,还不报警要么就是IO问题要么就是桥问题了。
观察板子的供电情况 ,如下是内存和桥供电的电路
测量内存供电正常,1.8V
桥供电1.25V也好的
CPU供电1.33V正常
最后一个供电就是这个地方的VLDT电压。即总线供电~
1.2V电压没问题!
CPU复位1.8V没问题
既然跑D1一般都是IO问题。客户也换过IO好多次了。就测下IO的时钟吧。
对照脚位图是47和49脚~测量47脚 和49脚都1.6V 正常~
都测试完了没发现问题。又懒得刷BIOS.再多测点信息吧。NV芯片的 RTC电路不参与上电,但会导致其他故障。先测测看。晶振电压0.5V。感觉有点不对~
另一脚0.2V 更不对了
CMOS跳帽3V正常。为什么晶振电压不对呢
查下图纸看看VCCRTC怎么去南桥的吧
电池经过电阻到这二极管的2脚
经过二极管后直接到桥了。桥边上有个排阻。
那么就只需要测量排阻电压就好啦。3.1V正常啊!
VCCRTC正常,跳帽也好的。为啥晶振还没电压呢。打下对地值,700多没短路.

对比一下正常的C61单桥主板,需要1.4V呢。
由此判定此板桥有问题,要么空焊要么坏了。后来。。。。
-----------第二天了-------------
学员重置桥后。晶振电压1.4V正常了!
可还是跑D1 50
难道除了南桥还有其他问题?如是检查客户自己焊接的IO,发现空焊不只一两个脚啊。一大片的空焊。学员重新焊接后,不空焊了
再次通电。跑D3报警,上内存后不报警但停在16 d3
换了好几个CPU还如此。再一看,原来晶振2脚的谐振电容被取下来。
装上后。哈哈正常跑码点亮!
曲折的实例。
总结:本来此板就是南桥空焊问题,结果客户焊IO后导致空焊,很简单的故障被误杀了好多次IO。可惜啊。

想收藏的下载附件吧。写的不好别拍砖

=========================以下是广告==============================

网友(点评):
饼哥的帖子没的说 ,牛 , 我想说 如果我是此板子的一修人,看到这个贴子,一头撞豆腐死掉算了(你看看你搞的那I\O,再看看饼哥学员搞的样子)即使是io 问题你都解决不了。

网友:
分析的太精辟了,老大修这台式主板太可惜了,应该修高端的笔记本主板,带学员,才不枉人才

网友(点评):
找个人替我吧

网友:
写得很详细啊,看完了知道32K还会影响内存,受益啊

网友(点评):
不是内存。只是内存的代码而已。真实的是桥工作不正常。可能导致CPU的频率也不对吧

网友:
月饼师傅检修方法和维修思路说的很清楚,让人很容易看懂。谢谢师傅多发点这样的好帖。

网友:
啊,  有人帮重植桥,真好,
   档D1   50  代码的试过是IO上没有检测到BATT  的3V  电压,   还有一块就是我现在正用着来上网的这块也是IO  没检到这个电压,  我没跑出它的线路来,  直接在3.3V  待机那飞了个过去,    就这样用了,    嘻嘻,
            唯一不好的就是拆了电源插头,         不保存时间,  板是升技AN52S  的板,

       呵呵, 没分了,  来灌水,    ,   ,    ,  楼主这样的板, 是我修也是直接的杀桥,  要是直接自动上电且不关机才会换IO  ,

网友(点评):
瞧着单桥,就有一种杀桥的冲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都检测不到BAT才D1的。缺少时钟或者其他故障也会

网友:
饼哥做完NV的桥都是用无铅的球么,不加风扇??还是,这种单桥的板总是返修。。。。

网友(点评):
芯片本质问题,无铅有铅风扇都解决不了

网友:
受益了,原来NV的桥,晶振有问题也会造成问题的。。。看来修板还是要细心啊。。测晶振两脚的电压就可以断定桥有问题,要是我可能先查晶振的外围或换个晶振了。。。。

网友:
我手头全是这样的板.M2N-MX.故障现象为没有故障,上6000+CPU全是高温保护.U供电那烫手.饼哥有啥改进方法?

网友:
好帖哦,有图有真相。一目了然,而且分析超详细,让人一看就懂,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新手。

网友:
这个型号的华硕板,我也修过一块,电容鼓包了一点点,引起1.2V供电不稳定,有杂波,不跑码,差点就杀桥加焊了!以前杀桥加焊不成功,导致一块U坏的板成料板了!
另外这死破板子,U的温度到75度以上,就直接断电,没得调的,最新BIOS也没得调!

网友:
饼哥  所有IO的时钟都是测量 47 49脚么?

网友(点评):
你想挨敲?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晶振两脚的电压就可以断定桥有问题
          南桥待机的几个条件啊,  饼哥上课有讲过的

网友:
从头到尾看了两遍 饼哥发的教程都是经典啊。 希望您老有空的时候多发这类贴子。好让我们新手学习得快点~

网友:
新手,看得不是很了解,看来改天一定要拜在饼哥的门下学习才行!

网友:
这个空焊的桥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最近修好的显卡要返修,不想修了。

网友:
希望能拜饼哥为师!只是现在资金不太足!有机会一定去听听课!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啊!

网友:
太强了 。。。哇哈哈表不错哦

网友:
有图就是好理解啊,本来不太明白的这下看图全明白过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报警就桥吧。报警就可能内存条件了

网友:
饼哥 南桥晶振电压不对怎么会加电呢?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没参加过学习的。NV的不用32.768也可以通电的!

网友(2011-01-03):
回复 网友D:

饼哥  NV芯片的 RTC电路不参与上电  笔记本也是一样的吗???  这板子太费事了! 是我直接就座桥了 都是通痛!  我还遇到过CPU坏不过内存的  (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