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2没3/5v

楼主(2010-10-28):
这机器系统供电是max1902,7脚和28脚没有开启电压看图纸是从这里过来的   q23没问题,怀疑q22损坏,但不知道怎么测量   还有图中vba和vba-on是什么意思

网友:
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给支个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q22的c极有19v的电压,e极和b极都是0v     用万用表量三个极性之间阻值都是1  这正不正常?这家伙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这是pnp型三极管  的拿pnp的代换呗   呵呵

网友:
在一个VBAon是开启三五福的信号吗  有问题吧

网友:
你应该测一下MAX1902的21脚有没有5V输出,他的7脚和28脚应该是由21脚的LDO线性5V来的吧。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再测一下Q22有没有击穿,如果Q22击穿的话,Q23的B极和E极也是0V。

网友:
这个不是用来开启或关闭3/5 V的。而是利用3/5V控制信号来控制别的19V电压的。

网友:
这个问题好了   是bios坏了   但新的问题出来了  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643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