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7 加焊北桥 CPU供电不正常 求助

楼主(2010-10-28):
G31-M7台式机主板,刚拿来时点不亮,压北桥可开机,加焊北桥后开机不跑码,测CPU供电只有0.6V,下管无控制信号,电源芯片是L6703。手头无此件
请教下此种现象还有可能是哪部分问题?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桥没做好啊

网友:
桥拆下来重新置球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桥加焊短路了 拆下来植球就好了

网友:
还有就是北桥现在更空焊了。继续加

网友:
有可能是桥没有做好造成的,或是加焊桥时动了别的芯片了。还是先把桥重做再说。。。

网友:
打北桥供电跟桥上面的电容对地值有没短路,短路了桥供电都不正常CPU供电是出不来的。

网友:
是不是温度控制不好把桥给做坏了

网友:
你用多少温度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