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超级费劲的维修,大家引以为鉴吧

楼主(2010-10-28):
客户拿来一台机器,不亮机,通电跑到1.6A左右不动了,很显然显卡费了,报价后开始恐怖维修。
当然第一步是加焊一下,看看效果,结果是没用,那就没法子偷懒了,拔下来从新值球吧,费了半天功夫,搞好再次测试,一下,还是1.6A不亮 ,没做好??手抖啦???俺们可是手工值球,没有值球器的,没法子,在拔下来从做吧。费了半天功夫,搞好通电,爷爷的,还是1.6A不亮,难道把NB搞坏了,拿着板子用力压NB,偶尔几次亮机了,一切正常,心想这回不会错了,搞NB吧。还是先加焊,没用。没法子只好拔下来做,那屁桥点太多,我眼都花了,恨不得立刻买个值球器,总算搞完了,上电一侧,*脏话*,还是1.6A不亮机,用力压NB,偶尔还是亮机正常,手松开就没法正常亮机,难道NB虚焊,看看板子,这种板子的散热器不好,应力太大,好像板子是有变形,恰巧就是NB的地方有些凹陷,没法子上机矫正板子吧。搞了半天,总算搞完上电,*脏话*她爷爷的,还是1.6A不亮,压NB偶尔亮机正常。不搞了,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过来,仔细研究板子,怀疑可能不是NB虚焊,周边小玩意可能有虚的,这板子被我折腾了这么多次,肯定有地方虚了,那好,就大面积加焊呗。整了半天,还是老故障。气死人了,想想不会是层间短路吧,那样的话,就难搞了,算了还给客户吧。可又不死心,拿着板子翻来覆去的看,看的烦人啊。说他报废吧,按住NB又能亮机,说好吧,总不能叫客户裸机按着NB用啊。这时,突然发现,板上显存有点凸起,比较其他3个显存,其中一个确实有点凸起,显存虚啦???管他那,焊吧。结果就是正常亮机,来回几次都正常,不用按着NB了,感觉还真有点奇怪,那NB离显存也有些距离,为啥按着NB会好那,白折腾我2天时间了。

其实我早该想到显存有问题了,可是按着NB会偶尔显示,NB和显存也差蛮远的,有时思路真的开阔些才行啊。哈哈,总算搞好,下次也要注意,不是按着什么什么就一定有问题啊

网友:
中医的望闻问切在这里很有用的

网友:
呵 呵,楼主还真有耐心啊

网友:
其實樓主一開始先做顯卡就好了。不開機的板子如果獨立顯卡的,還是重點考慮顯卡。不過一上來就做BGA的態度不是很好哦!呵呵!個人意見,樓主莫見怪。

网友:
早点看显存就好了,也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

网友:
我看到你就一直在搞桥了,你可以半途停下来看看其他的地方,也就不要转大弯子了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压住南桥就亮机,肯定要做南桥了,怎么也想不到显存上去啊,楼主心细啊

网友:
楼主 你的经验式维修吃亏了吧?

网友:
的确,1。6A,不开机,没花屏,肯定先做南桥了

网友:
看来LZ还是对通病比较感兴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依靠经验推断式维修的方法确实有时候不能太依靠啊

网友:
呵呵,不是我说楼主,口口声声说1.6A不显示,一个板子,上不同的CPU,电流不一样的,电流大小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 你的经验式维修差点耽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