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9500

楼主(2010-10-28):
我有一个HY-9500的音响通电没有声音,我拆开看到两个TDA2030A,两个TO1878A这个管子不知道是什么?还有一个8个脚的芯片CHMC S20D4558,也不知道是什么?请教高手。

网友:
TDA2030A这是功放管,音频是经过它放大的,音响里面一般用的都是这个型号的,其他两种管子没见过,望高人解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
2030A

网友:
确定小音箱没问题就换功放管,TDA2030A。那两个应该是控制一个左声道,另一个控制右声道。看你哪个不响就换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