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耕升GF4 MX440-8X显卡老是黑屏

楼主(2010-10-28):
一块耕升GF4 MX440-8X显卡。刚开机正常进入桌面后2-3分钟后就黑屏,显示器就一闪一闪 的最后就无信号了,看显卡上的电容完好,清洗了线路板也无效。请教各位不知是何原因。刷BIOS有效吗
刷BIOS

网友A:
给显卡加焊 虚汗的面很大

网友:
一般都是GPU空焊,加电之后温度上升就出现问题,加焊一个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