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手朋友的简单维修一例联想c51g-m2!

楼主(2010-10-28):
大家见过诊断卡跑00的吧!今天给大家一个特例联想c51g-m2  精英代工!

故障现象 00
CPU风扇不转!

摸CPU  无温度!查内存供电 2.6正常!测MOS  G 0V  S 0V  北桥  南桥 均有供电!(很多新手朋友,估计跟我一样了)查CPU  供电   内存  MOS的 G 和S(提醒一下新手朋友很多台机主板在PDF上 D是输入 S是输出)!查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 MOS G 一般是由它提供!包括CPU的MOS 管 G也是!

正要用万用表去量 不小心压倒北桥 风扇居然转了!重新待机 压北桥 开机了诊断卡一路小跑到C1  没上内存!拆散热片 !NND  NV的桥 难怪了!NV的北桥一般虚焊的话 NV的单桥虚焊的话 会引起诊断卡不跑 CPU不工作 无电压!一般AMD比较喜欢NV做北桥 以后大家修到NV的北桥芯片 先压下北桥试下!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明天360T到店里 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楼主的360T什么价格买的。

网友:
NV的桥看来特别容易空焊啊。。。

网友:
NV的桥怎么那么容易虚焊呀,都不敢买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声华硕的NV北桥的主板插上内在就掉电。估计也是北桥虚焊了,下个月去基地用BGA重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