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问题

楼主(2010-10-28):
      x60,开机能触发,电流跑到1.08不动了,上不上内存,电流都跑的一样,怀疑是北桥问题,但是这个机子的CPU容易虚焊,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师傅遇到现象和我一样,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看看电流的摆动情况,或者跑代码,有针对性的下手

网友:
做北桥不如做CPU

网友:
      哈哈 ,已经解决了。由于我水浅,给师傅啦。过程是这样的:师傅看电流,怀疑是北桥问题,于是做北桥。做过之后,现象一样啊。郁闷。于是继续测主板的电压,无意中手被烫的一抖,说:“烫死了,乖乖。”哈哈 ,心里窃喜啊,问题找到了,肯定是主板上的芯片短路了。于是给主板加电,针对的摸主板上的芯片。终于在SD卡下面摸到了,发现芯片U30超烫。师傅先把U30取下,看主板能不能工作。用风枪拿下,点主板,电流跑到0.92A。还是不工作。师傅在瞅瞅U30旁边的电路,从旁边的一个电容飞跟线到u30的第六脚。然后再通电接屏,IBM的LOGO界面出现了。哈哈,师傅不愧是师傅啊!后来查图了,U30是max1589,将VCC3M转换成VCC2R5M的,怪不的主板不工作呢!

网友:
我还以为是BIOS的事呢

网友:
顶顶!!!  师傅技术不错啊

网友:
晕你们维修机子时不先测电压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测得电压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