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1掉电

楼主(2010-10-28):
手头有台SONY CR31的本,偶尔掉电。
有的时候用半天都没问题。有的时候一个小时左右就要掉,已经排除木马等软件问题。内存,硬盘,CPU 都有换过,但是风扇用鲁大师测试转数1500转,不知道正常吗? 对了CPU的温度一般情况下都在60几度,看电影,机器用久点 温度记本都在70几度了,不敢确定是不是风扇引起的。知道的兄弟请解答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楼下四位:风扇下面注意了的,加了片垫子,反正反反复复没有思路去查找。

呵呵  风扇供电5V短接了 之前不转就只有0.6V左右转起来只有4V左右,不是5V供电吗,我直接把供电飞到了5V,一直转。现在温度都在40度上下。这样步调点就可以了。

正在试机中,如果不在掉电就温度问题,再掉哎.8楼说的很对。

网友:
先给机器请灰试试,看看风扇排风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知樓主有沒有注意CPU下面,是不是附近有個接口連接電源板?順著那裡的電路找。

网友:
风扇有没有扣好啊 好

网友:
温控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风扇下面注意了的,加了片垫子,反正反反复复没有思路去查找。

网友:
风扇问题碰到比较多

网友:
我觉得如果是无规律的掉电应该是虚焊比较多 重点检查超IO 南桥 显卡 cpu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同意8楼观点。重点是加焊IO

网友:
呵呵  风扇供电5V短接了 之前不转就只有0.6V左右转起来只有4V左右,不是5V供电吗,我直接把供电飞到了5V,一直转。现在温度都在40度上下。这样步调点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风扇的问题,考虑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