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结,联想LXH-P15 L4时不时白屏

楼主(2010-10-28):
这显示器是帮修的,开始以为是环型电感虚焊了,10多看前的通病,报这狡幸心里,可知补完,小鸟依旧
上论谈找找这机器型号,都说是24C16报这试试的态度刷了几个,按键也扔掉,依旧,怀疑屏供电电容漏电,把供电电容全换还不好用,TNND哭了,用通用板点这屏一天都没问题,装回去点一会就白屏,有人说是MCU的问题,我也找不到,望有这机器MCU的朋友,发一个,谢谢帮忙,
机型:LXH-P15L4
主控:NT68521EF
MCU:NT68F633L
白屏时,驱动板给屏供电是1.2V左右,正常3.3V
屏型号为;LG PHILIPS LM150X08,20针,单八的,管理员也帮帮小弟``

网友:
是驱动板问题的,换驱动板一定行

网友:
驱动板哪问题,是我要知道的

网友:
驱动板有一个1117稳压器  是不是它坏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MCU的问题 ,我原来有个屏坏的,我把MCU换过来就好了 !

网友:
给我个MCU程序传一份呗

网友:
修好不找到MCU刷上还不好用,最后用了老一辈的做法,维修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修的?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