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正常 促发掉电怎么查呀

楼主(2010-10-28):
  待机 正常促发就掉电  量所有电感阻值都正常, 具体 一步一步的 查那修条件呀???

网友:
要看是什么机器,有些板没CPU电压,或没装CPU也掉电,不一定是短路

网友:
最近看了好幾個有關於樓主發的帖子,好像是隨便問問題來的。其實解決問題沒那麼容易,要讓被人幫你,首先要把問題闡述清楚。維修除了通病外,其他都需要遵循維修步驟,這個論壇里有很多關於維修的方法,樓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也会掉电。知道不,不一定是CPU电压没出  别的电压没出一样的掉,我说的是有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