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不触发,请问怎么看桥的相关触发信号!

楼主(2010-10-28):
一台联想机不触发,EC为ENE KB926 B1 南桥为HBM 现像为不触发

待命电流为0.01A,量了电压,待命LOD3、LOD5、3vALWP、5VALWP都正常,开关键上也有18左右的电压 然后放上电池可以正常充电

RTC时钟电压正常,32.768晶振电压基本正常,说明已经起振。

然后关按下开关,开键上有高低高的电平变化,通过看图纸些信号是送入ENE KB926的32Pin,EC的32Pin也确实量到了此信号变化。

接理说EC应该送出一信号给南桥,此信号为PBTN_OUT#,测量发现此信号待命时不稳定,在2.几到3.3之间变化,但只要按了开机键触发,此信号就稳定在3.3v了。

南桥若收到EC发给的PBTN_OUT#应该通过SLP_S3#和SLP_S5#来通知道EC开机。可是这两个一直是3.3V,没任何变化。

后来查发现南桥RSMRST#信号一直为低电平,此信号应该是EC通知道南桥的待命电压正常的,正常应该为高电平。

然后我想应该是EC坏了,就换了一个EC。换了EC发现待命电流变为0.003A,并且PBTN_OUT#也不会跳变了,稳定在3.3V,可按开关触发,也没有跳变。并且SLP_S3#和SLP_S5#一直都是低电平了。RSMRST#也还是低电平。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放上电池可以充电的,现在不会充电了!

现在我分清不了是EC坏了还是南桥坏了!随便请请教下这个开机信号具体问题

在待命电压正常时,EC发出高电平RSMRST#--------给--------》南桥,南桥收到后进入待命状态,SLP_S3#变高电平、SLP_S5#为低电平

当按下开关,开关的触发信号应该是高低高------发给-------》EC  ,EC收到后应该发出信号PWRBT#-高低高--------给---------》南桥

南桥收到PWRBT#之后,应该把SLP_S3#变为低电平,SLP_S5#变为高电平, 通知EC上电!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很想找个测量准的方法分清是EC坏还是南桥坏!

网友:
别的不知道,你的这个ec还不如原来的ec,是个坏的,或者你没焊好,或者有掉件,这是我的观点

网友:
来站站,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换了EC发现待命电流变为0.003A
明显待机电流就不对啦

网友:
这款机的待机电流正常是0.05  BIOS是参与触发的 0.01应该都没读BIOS   刷个BIOS看看 你换的EC肯定是坏的待机都不正常了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EC没有焊出问题,换原来的EC又可以冲电了,就是不触发了!再找一个换下,不行的话就只能直接干桥了

网友:
抬起RSMRST#脚,看有没有高电平?

网友:
你要看看这个板子的RSMRST信号时待机就有还是说在按了开机键以后才出来啊

网友:
学习了,原来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其实EC很少坏的,大多数都是条件没到位。

网友:
南桥收到PWRBT#之后,应该把SLP_S3#变为低电平,SLP_S5#变为高电平, 通知EC上电
??????????????
按下开关:SLP—S5#高——》SLP-S3#高——》进入S0状态;
S0——》S3低——》S5——》进入睡眠模式。
这样的吧?

网友:
这种板很难捣鼓,

网友:
会不会是EC  有程序呢

网友:
楼主现在修的怎么样了呢,有没有结果啊

网友:
10楼说的不错,正常EC坏的比较少,一般条件不满足

网友:
虽说EC不容易坏 但根据LZ说的情况 建议还是在换一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