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电脑不开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28):
亲爱的各位大侠们你们好:我的电脑是联想天麟4321的,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电脑打不开机,但是只要频繁的按开机按钮,数十下以后,偶尔也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有人说是主板的问题,如果是又该如何解决?主板:联想QDI  PLATINIX-I(英特尔 82845MP  Brookdale(bo-step)-82801BA(ich2  b5 step)

网友:
主板,电源,机箱开机键这些东西可能有问题

网友:
按钮接触不良吧

网友:
联想的好多是这样,你换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
嘗試不用開關,用螺絲刀點主板上的開關引腳,如果正常,説明機箱開關失靈.
如果也是一樣,可能有電容損壞.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我用万用表测试了电源开关,开关时好的,请问再怎么办?谢谢 !

网友:
如果有电源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估计主板有问题了  这机器也快10年了吧

网友:
开关按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