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怎么测试好坏

楼主(2010-10-28):
电容怎么测试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一般都用代换法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直观点吧,主要是看测试电容的冲放电过程,用数字万用表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万用表的电容档可以量出大概的容值,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完全可以判断出好坏了,记住,要拆下来量噢,(断路量测)

网友:
用电阻档先充电,再用电压档测是否有电压,再放电,再测一次。

网友:
看什么电容大的电解电容可以利用他的充放电特性来测。小的贴片电容只测有没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多少数值就是坏?用哪一档

网友:
如果怀疑电容有问题,不如直接更换测试来得快些。
电容坏的一般从外观都能看得出,看不出来的就换个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万用表有专门测容值的容值档,

网友:
还是代换,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