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楼主(2010-10-28):
华硕的机子开始5A大短路,后来换了个P沟道的mos管好了,但又出现新问题,单独使用适配器和电池都可以,但一起用又飙到5A,求教高人如何解决下。

网友:
找个图纸查保护隔离电路呗···板号都没,别人怎么帮你看啊、

网友:
华硕S5000的机型

网友:
查下CHG_PDL CHG_PDS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应该就是控制电池放电的那个MOS管也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了  我拿掉了那个P沟道的mos管 现在搞的不能充电了 一起倒是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