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买的muc编程器不能写RTD2120L

楼主(2010-10-28):
昨天刚收到东西但不能写RTD2120L这个应该是乐华的板子
出错都是没有连接

网友:
按照说明书把编程器连接好 ,开机进BIOS把打印口设定好,进系统把接口程序装好,检查编程器的连接线有没问题特别是VGA线,按说明按小板上面的两个按键切换到乐华刷写模式。打开RTD升级软件按说明操作。出现连接不对一般都是程序没装好  或者线没接还有就是驱动板坏也没 这样。

网友:
不是吧,我N91b可以刷这个是乐华的2120L就不行啊

网友:
并口设置什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