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天逸Y160 待机0.03正常,按开机电源到0.1几就掉电

楼主(2010-10-28):
一联想天逸Y160 待机0.03正常,按开机电源到0.1几就掉电

再按开机就无反应 ,要拔掉电源 再插再开,又在0.12左右掉电,再开无反应。   请问这个维修思路 ?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虚焊比较多,查下隔离电路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的,查下吧

网友:
查有没有短路,开机有没有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请问插电池的电路板有什么作用?不装这个按开机无电流跳变。

网友:
请问  这个机子的 开机控制芯片是哪一个呀 ?

网友:
你可以查图纸呀!

网友:
开机控制芯片?你是说他的电压是谁给的还是他拉低以后发给谁?按下开机键后第一个信号肯定是给EC啊·

网友:
量电感,量各电压输出IC,量二次电源是否有短路,量温控IC相关电路

网友:
测了  在开机键上 有5V 电源   南桥旁边那个晶振两脚 都是2V的电压。

我有一点不明的就是  在MAX1772.    请看图

MAX 1772 插上电  上排 第一脚0电压 二 三脚是 19V  再4, 5 ,6 , 10, 11脚上是5V     12脚 是15V左右   下排几乎没电  ,但只要一按开机健后, 4, 5 ,6 , 10, 11脚上的电压就变成 8V多了。
在MAX 1772   右边有一个  12-的元件 插入电 两端是  19V 左右    但一按开机键  下面的那端就是6.7V   这端是与3384的一脚想连。

MAX1772 上方的一个Y337的无件 插上电源时 两端的电压是 19V   但按开机键后  左边这端的电压就变成6.7了。

请问这是何原故呀,

网友:
晕!你不懂图纸有点麻烦。1772是充电供电控制,你的掉电故障跟这个芯片应该关系不大。看来你方向都错了。重点检测CPU、显卡、北桥供电的滤波电容有无短路。公共端对地阻值等。

网友:
你没有装电源板把?

网友:
不装电源板  按开机键是无电流跑  。       现在 开机键上 有17V多的电,  顺着线跑 找不到方向了。  请问这个开机线是怎么跑的呀?

网友:
第一个方向,主板电压估计有短路的。

网友:
下个图纸 没图纸很难跑出来

网友:
电路保护了吧。如果没有短路就把电容换一下。

网友:
南桥加焊了吗?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保护了

网友:
   看来没人修过这种情况,我也有一台这个机器,现象一样。开机保护,但是有时候开机正常的时候,能用上一天,都没问题。声音.,USB.键盘等一起使用正常。希望修过这个情况的大侠出来指点下。

网友:
有电压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