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换屏后 亮度偏暗

楼主(2010-10-28):
DELL 1525屏调不亮  因为不是原装屏, 发现亮度偏暗,拿到其它品牌板上试屏的亮度又是正常 上网找了好久 都说是DELL的板挑屏,要刷MCU资料。

我的是 15.4 的屏,哪位兄弟有这个MCU内容 给我刷写下,在下多谢了。QQ邮箱:
491216269@qq.com

网友:
把之前的取过来

网友:
换芯片比刷程序方便多了

网友:
可能要换密码芯片

网友:
DELL的本子对屏有要求,需要重新屏码片或者把旧屏上面的码片取下来,换在新屏上面,不过这样屏就不能保修了。当然也可以不拆屏,直接对屏进行读写,这样就可以正常保修了。

网友:
把原来的码片换过去就好了

网友:
现在就是少资料,手上没这个资料,我有刷屏的编程器。不用拆

网友:
DEEL换屏 大部分都需要换它原来的芯片的

网友:
把原屏的八脚碼片换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换回原来的码片就可以了

网友:
把旧芯片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