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F的CPUVCORE脚电压低是I/O坏了吗

楼主(2010-10-28):
如题,CPU无供电,查到w83627EHF的CPUVCORE脚电压低,是I/O,坏了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有这个可能 换个IO试一下看看

网友:
不应该吧    电源IC

网友:
这个I/O是应该是集成电源IC吧,没找到其它的电源IC

网友:
没供电查电源芯片的三个工作条件呀,一般VID 组合会跟IO相连。是什么板怎么会没有电源管理芯片呢

网友:
不查不知道,我还以为W83627只是IO呢,原来也有集成电源IC的。

网友:
楼主应该是还是没有找到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