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显示器z221的故障表现,很困惑!

楼主(2010-10-28):
大家好,本人的显示器(屏为三星LTM220M1-L01)在使用过程中,偶尔会出现全白,全黑,灰阶排列画面轮流切换的故障,同时按键全部无法使用,电源灯也不亮,拔掉信号线或者断电也无法解决,只能等一定时间(快的话几秒,久的话半小时一小时都有可能)。另外,偶尔会突然断电然后立刻又开,屏幕提示“数字信号”。

请问大家,这个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在故障出现的时候,我试过拔掉驱动板的屏线,液晶就显示全白。另外我从taobao上买了鼎科的GM5621免驱驱动板和乐华的B.NTA92C驱动板,让商家写了程序(但是还没收到货),是否可以直接替换呢?

故障图片
全白
全黑
灰阶排列

以下是我拆机的图片,因为以前屏线松动出过问题,高压板的电容胀了,所以后来自己弄过后比较难看,见谅~~~驱动板的芯片为TSUMU58WJ-LF
内部

高压板

驱动板

屏信息

网友:
大大大大大大

网友:
三星的MCU爱出故障。

网友:
我都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你还没拆呢  叫大家如何帮你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刷个程序应该就好了

网友:
各路的大大请帮下忙,有经验的说说鼎科的GM5621免驱板(我看淘宝上说是支持1680*1050输出的)是否能直接点亮这个屏,是的话我就直接换一个驱动板算了,谢谢啦~~~

网友:
GM5621一般都能点的,修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刷MCU搞定。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啊,我前次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了,写了一个程序还不好,就干脆把MCU换了,就好了。你可以先写一个程序,还不可以的话就把MCU换了,估计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就是楼上所说的,先MCU一般好,不好就换个通用板就方便。

网友:
应该是GPU程序问题,LZ买乐华为什么不买原装的呢!!

网友:
三星NT68F63L的MCU换过,并解决了问题。

网友:
我的Z221现在是每天头次开能正常用1小时左右,然后就黑白灰交替了
你这最后解决弄好了吗?
你买那板能用吗?
这型号比较特殊,电源是外置的,进机器就是12V了,替代板不好找啊!

网友(2011-11-28):
和你的毛病相同,已修好。其实很简单的,在电源没问题的情况下,用一PNP三极管(如cs9012)并接在左上角Q4上即可。

网友:
看楼主所说,可以用一段时间,说明MCU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只是时间一长发热一大就不行,我认为应该有虚焊的地方,最大的可以就哪个脚多的主芯片,你先加焊下试试,也许就好了。。。。。。。值得一试。。。。。。。。。

网友(2013-05-24):
你这个方法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通病的,我发现和你这个一样的主板返修后,都是被换掉这个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