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V无CPU供电,求思路。(MOS管,电源IC好)

楼主(2010-10-28):
量CPU供电为0。南北桥和内存都有供电且正常。CPU的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换过,换下的ISL6566在其它版上试是好的。求思路。

三相供电。上下管均是好的。电感是通的。上管的G极无电压。

谢谢楼下各位的热心帮助。此板已用取巧的办法解决。

量ISL6566各供电正常。PG好象是断路的(也许是我方法问题),不理它。量ENLL,电压为0。于是跑ENLL线路。跑到北桥左边一个60603GH,检测到G极无控制电压。于是接着跑其G极电路,发现连到南桥左上角IC:AS324M-E1的8脚,查资料这是一个运放,9为IN-,10为IN+,8、9、10脚均为0。查资料10脚为高电平8脚才为高电平。于是跑10脚,跑到紧贴着南桥的一个小三极管Q37,Q37的发射极接地,基极高电平,导致Q37的集电极接地成为低电平。按道理这时要查Q37基极高电平的原因,但实在查不出了,也有点怀疑SB,于是拆了这个Q37,AS324M-E1的8脚马上有高电平了。上假负载,量CPU供电1点3伏左右。上CPU,跑码。上内存试机,暂时一切正常。

网友:
主要检查。ISL6566的主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
查ISL6566工作条件

网友:
U座呢检查一下

网友:
查ISL6566的工作条件:供电 VID组合  EN信号 。

网友:
楼上说的对,应该先把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一下,是不是工作条件不满足造成的。。

网友:
量下电感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有上假负载核心供电正常吗,

网友(点评):
上假负载和上CPU一样。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