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 代码 0271报错如何修?

楼主(2010-10-28):
开机后,第一屏显示IBM Thinkpad LOGO ,第二屏显示ERROR 0271 : 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第三屏显示一把锁 。开机按F1后报错一样。请教如何修

网友:
换安全芯片,刷BIOS

网友:
你是要去0271呢,还是要去锁

网友:
刷南桥旁边的一个24rf08nc 的8脚芯片,今天刚做2台a21e

网友:
或者插拔下,coms  电池 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0271之后就显示 锁的图标 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3V电池没电了(不到0.1V) 会不会报这种错

网友:
安全芯片问题,刷之

网友:
换电池,没得办法

网友:
0271不是时间报错嘛!如果开机后提示输入密码的,你在南桥旁边那个24rf08nc 的8脚芯片,解密就行了!

网友:
0271是时间报错,在系统或BIOS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有一把锁出现是BIOS密码提示,如没有此密码可先清下CMOS电池,不行的话就只有换密码芯片或刷BIOS了。

网友:
刷南桥旁边的一个24rf08nc 的8脚芯片,今天刚做2台a21e  ,四楼的说的不错,不用拆机,如有T21,22,23,的,这个芯片都可以通用的。在内存旁,直接就可换。然后再设时间日期即可,顺带把CMOS电池换了就OK了

网友:
可是,一直就不知道怎么去解密,还没解过。但是步骤以前还是知道的,现在也忘的一干2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