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6S 显卡故障 请求高手帮助解决!

楼主(2010-10-28):
接同行 华硕 F6S机器开机6画面,其他也没有多想 直接更换显卡,更换以后LCD不显示 VGA显示正常 以为芯片问题 更换3片一样故障 其中把原来芯片重新植球 故障依旧  原来芯片型号是G86-635-A2 我使用G86-631-A2更换的  麻烦知道原因的同仁支持下!

量LCD接口 对地值完好 附接口图纸 麻烦高手指点!

网友:
显卡插槽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带槽的显卡板,最好把显卡槽托焊一下。

网友:
我今天也是遇到了一个 海尔的机器 7300显卡 刚开始不显示 做过显卡后 外接显示 屏不显 但是屏有背光  换了两个显卡还不行 加焊了北桥也不行

网友:
那就测一下接口的平供电 和高压开启  感觉还是显卡没焊好 是不是掉件了 毕竟你没做之前是可以亮的 只是六画面 现在不亮了你也只动了显卡 肯定还是显卡部分问题

网友:
问题是 在这个板子上面没有亮的芯片 在其他板子上面全部是完好的!麻烦告诉给个高清图片!

网友:
635 跟631 不能代换吧,楼主是不是代换错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