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720显示器亮度不可控

楼主(2010-10-28):
清华同方LM720显示器显示正常,但亮度不可控, 调节亮度时,ADJ电压0 --2.5V变化,但屏亮度没有变化. IC 型号为 AZ7500 BC, ADJ信号经270K电阻后,加至AZ7500 1腳. 请名师指点.

网友:
调节亮度时,当亮度显示为100%时,ADJ电压为0V; 当亮度显示为0%时,ADJ电压为2.5V.

网友:
一般LCD的液晶显示器亮度调节范围比较窄,也就是看到调节亮暗的时候不明显,一般都采用的直流分量信号来控制亮度的,不像笔记本的LCD液晶屏那样很明显,因为后者的设计成本高,采用的是调制脉冲信号和直流分量信号来调制高压驱动信号时间比来达到最亮度调控,亮度控制范围宽,出现的亮度效果好,且均匀。你可以尝试换高压板主芯片或改变亮度信号电路上的电阻来达到增加亮度调控范围,还有就是主板存储器数据不正常也会引起亮度调控电压变化窄,比如 海尔的机器就出现过这个问题,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谢谢您! 我曾把ADJ信号与驱动板断开,再把ADJ信号用DC 0~5V代替,调节电压,屏亮度仍无变化,是否AZ7500 BC  IC局部损坏.

网友:
测芯片控制信号的输出脚电压有变化就是后面的电路不良,没变化就是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