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接电池正常触发,接原装电源无法触发。

楼主(2010-10-28):
HP 6515B 接电池正常触发,开机进系统正常,外接电源也可以充电,当只接电源适配器时无法正常触发,查TPS 51120 有V3AL V5AL线性电压产生,12脚和29脚也有5V的开启信号,但无法输出V5A,V3A,TPS 51120 有发烫,更换TPS 51120 和 EC 无效。查 51120 周围电路无明显短路。感觉V5AL 线性电压有短的地方,但5V 输出正常也无明显对路的地方。困扰中,请兄弟们指教。

网友:
看看EC上的AC 信号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说法,你查下AC_OK信号是否正常以及3V,5V的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再换个原装的看行不,如果不行,看下图纸上中间那根针连的地方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 ,如果还不行应该是保隔电路的   问题

网友:
换过电源也是一样,现在TPS 51120的芯片发烫,肯定是有问题的,不知道是那个线性电压的负载引起的.

网友:
你先确定电源是不是好的,再来看主板哦